关于传感器接线方法

楼主(2007-05-09):
大家好,传感器分类方法有很多,通常有三种:
一:根据被测量进行分类,
二:根据转换原理进行分类
三:根据输出信号性质进行分类
这个大家也都比较清楚。

我想求助一下各位朋友,我是看书本比较多,实际传感器接触比较少.
是否可以这样来说,按传感器的线数进行理解来进行实际操作,
比如:
两线传感器
三线传感器
四线传感器
五线传感器 等等
当然这个线可能是电源线,也可能是信号线

能否有哪位朋友介绍下通常情况下不同线数一般怎么接线,注意什么事项,有没有什么通用的标准,什么颜色的线代表什么意思,不胜感激

楼主:
惭愧的是,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实际具体的传感器和说明书,或者遇到某些旧传感器却没说明书,网上也没找到相应传感器的说明书,希望能了解一种通用的方法,就是根据颜色来判断线的功能.

网友A:
传感器有许多种,好象没有统一的引线。

网友B:
所谓的几线,大概都是指测量时连接方式。
我们知道,传感器大都有驱动源端及信号检出端。
一般情况下,
两线传感器:驱动源端和信号检出端共用。
三线传感器:驱动源端和信号检出端共用,加上接地屏蔽端。
驱动源正端和信号检出正端,负端共用。
四线传感器:驱动源的正负端和信号检出的正负端。
五线传感器:驱动源的正负端和信号检出的正负端,加上接地屏蔽端。

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哎,最好还是多接触实际的传感器,带上说明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