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通讯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7-05-09):
手上有一个项目,电台通讯的空中信道速率是1200或2400可选,与电台相连的一种仪表串口速率是9600,另一种仪表的串口速率是2400,请问怎样实现这两种仪表的子站电台与主站电台(数据中心)的通讯?主要是主站电台的串口速率与空中信道速率怎么设置,空中信道速率与串口速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在同一个485总线上通讯,必须波特率设置一致,否则会出现无法通讯。当然如果无法设置一致,可以用不同总线或采用轮询方式。

网友B:
波特率是指仪表与电台相连时串口的设置,一般电台的串口波特率比较宽1200、2400、5400、9600。。。。。。。等,一般都能和仪表的485口进行一致的配置。“电台通讯的空中信道速率是1200或2400可选”,这句话不明确或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电台通讯的空中信道速率是1200或2400可选”是指我选用的电台它只有两种空中信道速率,要么1200,要么2400。每一块仪表都有一台电台与之连接,各个仪表都通过各自的电台与主站电台(数据中心)进行通讯,但是下面各个仪表的串口波特率都不一样,比如我的主站电台是空中信道速率是2400bps,串口波特率是9600bps,而下面电台的空中信道速率是2400bps,串口速率是1200bps,另一台电台的空中信道速率是2400bps,串口速率是9600bps,这样下面的两台电台能与主站通讯吗?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还有在电台通讯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在下洗耳恭听。

网友B:
能的,因为空中的一样。还有关键是仪表和电台握手, 波特率要设置一致,否则电台无法给仪表下达招测指令。

网友C:
空中速率一致就可以进行通讯,但是如果数据接口(如串口)速率不一样,那解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如需沟通请致电:0755-83475365     王工

网友D:
通讯成功的条件:
1、电台与电台之间:空中速率要相同、收发频率要对应
2、电台与仪表:数据接口类型与数据格式要相同(速率及较验位),若是不相同,解出的数据乱码。
若是还有无线电台的问题,请联系:0755-29994393陈工。给你解答。

网友E:
两个电台信道接通就相当于你用通讯线刚把主机,从机接通一样,具体通讯,还得你的主机,从机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协议等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