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D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今天看到伺服驱动的使用手册其中谈到关于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设置,手册和设置软件里面PID参数,位置环的P单位是rpm,速度环P的单位是Nm.min 电流环的P是V/A。我一下子糊涂了,P是有单位的吗?如果有为什么在位置环的时候是rpm速度环时是Nm.min电流环时是V/A。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设置系统运动响应特性时有个参数actual speed filter(ECTF):从图上看(我不能发图看)是编码器反馈回来的速度,感觉象是速度反馈的过滤器,它的单位是ms(毫秒)。
1、如果是过滤器单位为什么是ms?而不是频率?
2、手册上说这个值调低可以提高系统响应(刚性),跳高可以降低系统响应,我不懂为什么?
请各位高手和版主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看的是哪家的手册。各环的P当然是有其相应的物理意思和量纲的。不过个人理解与这家的手册有一点出入:
位置环的输入是位置(增)量,用r(转)表示,没有问题,位置环的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输入,因而单位可以用rpm表示,这样一来位置环增益P的单位就应该是时间的倒数,即1/min,或多数系统用的1/s;
速度环的输出可以认为是加速度(r/ss),或力矩(Nm),或电流(A),因而无论是输出的单位,还是P的单位,都显得有些复杂,取决于系统设计对输出量纲的具体定义,是否是一定是Nm.min值得推敲;
电流环的输出是电压(V,目前几乎都采用电压型逆变器),如果认为输入是电流(A),则P的单位是V/A没有问题。

再一个问题,应该意指速度滤波器,至于是反馈,还是指令滤波,取决于现在系统中具体通道的安放位置,其单位是ms或Hz,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于一些低阶数字低通滤波器而言,其设计参考指标取时域的时间常数,可能比取频域的频响来得方便一些。
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小,系统响应频率高;反之,时间常数大,系统响应频率低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忘记了,就翻翻控制工程或理论的课本,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