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梯如何准确定位

楼主(2007-05-09):
每楼层放一限位开关,电梯到达限位开关位置则停。但是由于惯性,应该不可能每次停的位置都相同。请问: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谢谢.
我在一位置控制工程上遇到精确定位问题:即电机停止后由于负载的不同,导致惯性不同,停止的位置也就不同。联想到这个问题应该和电梯控制原理差不多,特来请教。

网友A:
买个编码器,跟踪测量机械位置,达到第一设定值时减速,第2设定值刹车。电梯上都用编码器跟踪定位。

021-54807896/13501716803
info@shl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