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KC和KX型的补偿导线的接法是否一样?不一样具体怎么接?作用是否相同?谢谢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2007-07-05):
怎么没有人解释一下呢,盼!

网友B:
接法是相同的,
KX属于延伸型,KC属于补偿型,延伸型的使用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C: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作用是来延伸热电极即移动热电偶的冷端,与显示仪表联接够成测温系统。
补偿导线分为:SC,KC,KX,EX,JX,TX
1。型号第一字母与热偶分度号对应。
2,X表示延伸型补偿导线
3,C表示补偿型导线

楼主(2007-12-27):
谢谢大家的解释!

网友D(2011-05-09):
延伸型补偿导线:它的材质与热电偶的材质一样,不过可能线径要细一点,热电热当然是一样的了,纯粹是热电偶的“延伸”,所以价格应该挺高。不过因为所处温度不同,导线的绝缘材料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