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仪表与变频率的同步

楼主(2007-05-10):
在调试过程中,显示仪表与变频器总是不能同步显示。变频器较稳定,而显示表总是变化。如何调节仪表。

网友A:
问题不太明确,是不是将变频器的显示引到前面板的显示表?
如果是的话考虑是不是干扰?最好用变频器配套的延长数据线和专用显示表。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问题,也可能是显示表的抗干扰做的太差

楼主:
显示仪表小数点后显示两位,后来改为了显示一位小数,效果好了一点

网友C:
就是干扰的问题
用我公司的仪表,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实例。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K2-4-502
电话:022-23787790、23787791
http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邮编:300384

网友D:
请问变频器接受的4-20MA和0-10V的信号是变送信号呢还是控制信号。]

楼主:
变频器接受是电位器调节的控制信号

网友E:
检查一下显示仪表的滤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