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不能返回原點的問題??

楼主(2007-05-10):
一個平台做X-Y平面運動,根據程序設置(設定3個點的坐標,從第一點跑到第三點,再返回第一點)運轉,但是當跑到第三點後,停止了並未返回第一點.
XY-Table是由:PC+PCI-1240U(研華板卡)+伺服馬達控制的,
查看 PCI-1240 Motion Utility中的Input Status
發現跑到第二點後,其中Input Status:X軸 ERRO亮紅燈,出現錯誤,Drive End Status :X軸的 LMT- 亮紅燈
不知道為什麼會在第三點,X軸的脈沖沒有了.

网友A:
“發現跑到第二點後,其中Input Status:X軸 ERRO亮紅燈,出現錯誤,Drive End Status :X軸的 LMT- 亮紅燈”
显然在第二点,X轴已然报错保护了。然而系统编程过程未对出错消息进行处理,因而无法响应错误警示,系统还在继续按目标轨迹工作,只是X轴事实上早已经停了。
建议,第一找出与“X軸的 LMT-”有关的出错原因,第二添加必要的状态监测与出错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