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现象(WINCC)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用的是WINCC V6.0 SP2的版本,和下位走的PROFIBUS总线,结果在现场出了很怪异的现象:
起先用的很好,过了段时间偶尔出现向PLC读写变量的速度变的很慢(尤其是在脚本中给变量写数据时),即在WINCC中更改变量值时改不过来,过了很久才更改过来,后考虑可能是脚本写的太多,于是精简到三四个。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又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且偶尔出现所有的变量都变虚的情况,而且无法恢复,必须重启WINCC才行。后又考虑可能是总线上有干扰,于是改走MPI方式,问题依然存在。
但我以前用V6.0 SP1时从没出过这个问题。
实在想不出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您可以用WINCC诊断来看看出现故障时通讯是否正常。
另外用最简单的脚本来做写 操作进行测试。

楼主:
我用SET PG/PC看过,通讯没有问题!
简单的脚本也写过,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三四个脚本也不是很多了。
我曾尝试在出故障的脚本里往新建的变量里写值,也写不进去。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非正版WINCC,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系统运行不稳定呢?

网友B(2009-08-17):
这个应该不会  WINCC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

网友C(2012-08-18):
我也遇到过类似  用脚本写值  加一个判断  响应很慢  起码等8秒钟才有动作

      会不会是通信问题呢   通信速率调最大

网友D:
我就用<此处内容被屏蔽>WinCC,通讯大于在1000-2000个变量之间,没有出过通讯问题

网友D:
你用记录\报警等等没有啊,是不是硬盘写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