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运行慢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前一段在机器上装了PCS7V6.1,在运行wincc explore发现激活过程模式时非常慢,大概需要十来分钟,非常慢。同事的机器也装了pcs7,不过他们运行wincc时要比我快很多,同事的机器只是CPU性能比我好一点,我的是Pentiun 4 CPU 2.4GHZ,同事的是Pentiun 4 CPU 3.06GHZ,内存一样都是512MB。
请教各位,wincc运行慢的是CPU的问题,还是wincc安装和设置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wincc对cpu要求较小,对内存要求大~~

网友A:
wincc6.0 的推荐配置(最低配置就不写了)

cpu p4 1.4
ram 1g
hd  1g free
pagefile 1.5*ram
video card ram 32 m
color true color 32bit
monitor 1024*768

我估计你可能是这几个问题:

1,可能显卡显存太少,如果是集成显卡,请把共享显存调大到64m以上
2.虚拟内存太少,设为内存的1.5倍以上
3.硬盘剩余空间不够,无法再增加虚拟内存~~
4,最好再加根512m的内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的显卡内存是64兆的,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看来得加根内存条了

网友B:
装WINCC后系统是会变慢,但也不至你说的那样啊,

我的C-M1.4GH, 512M内存,64M集显,装了WINCC,STEP7 ,DRIVE MONITOR等其它软件,感觉还可以啊,有时我还玩玩极飞6都没问题(不过最后一关有点卡,车跑太快了)

网友C:
 呵呵,看看PCS7的配置要求就知道了

网友D(2009-08-21):
关注学习中,我的wincc项目也是很慢,单机试验时候还是挺快的,可能是现场练的交换数据通讯太大了么

网友E:
wincc功能强大,有时候运行速度是慢,这不假!

网友F:
wincc为数据库文件,运行慢的时候是有的,大多与电脑自身配置有关,建议使用专业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