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KW加热管选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7-05-10):
 请教下,3个加热管(每个3KW),接成星型接法,380V电,选用多大的断路器和多大的电线呢?

网友A:
我作的话选20A空开,导线2.5,加中线最好

网友B:
断路器为3P C16A,电缆为VV4×2.5

网友B:
断路器为3P C16A+漏电保护,电缆为VV4×2.5

网友C:
VV4×4比较好

网友D:
Ie=13.5A,断路器3P  c20A,最低2.5平方塑铜线,C16A断路器用一段时间易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