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工程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有一个恒压供水工程要做,两太泵,一台75KW,一台45KW,一用一备,现在为了节约成本,要求不用PLC,只用到变频器和泵,我想问一下人机接口怎么来实现,就是怎么来把自己要求的压力值设置进变频器,这个压力值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给定的,是需要调整的,不是一个定值,那位能给我解答一下啊!
谢谢1

楼主:
那位给小弟解答一下撒,或者是有没有哪个厂家有这样的产品,开发的控制器能直接设定压力,给介绍一下

网友A:
用变频器直接就可以实现PID调节,另外可以用智能控制器。

网友B:
我们做了很多楼宇供水工程,有很多经验.可以联系我们!

楼主:
我也知道变频器带PID功能,可以直接设置,但是我的要求是:能方便用户,操作工来操作,他们又不懂什么变频器,我就是想买个智能仪表,要价格便宜的,可以直接输入压力值!主要目的是节约成本!

网友C:
用西门子的MM430系列变频器,专业针对风机和水泵的.
可以电话联系 13396654393  蔡云强

网友D:
你可以使用压力变送器串接智能仪表,再串入变频器的输入,这样就可以实现操作简单的要求,这样的表很多,要求不高的话,能够有电流电压输入就可以

网友E:
用变频器控制是可以的但是费用也是相当大的
你可以用老办法-----可以用节水控制阀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的解答,我的方案已经选好了,就是御风而行所说的,谢谢!

网友F:
配用宇电人机接口AI-2057终端触摸操作屏,及智能仪表就可实现您需要的功能。根据自己要求把压力值设置给智能仪表进变频器来调整压力值的,在屏上还可操作电机起停,即买即用,通道就能连接上,控制变频器的操作。屏上操作看图,不明白请来电。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太复写了,直接用触接屏或文本的RS485接口,行MODBU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