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6RA70烧直流侧保险

楼主(2007-05-10):
我所应用的6RA70在轧棒材中,正常轧制时有时候要烧直流侧保险,电机1200KW的.可硅控2000A,用1500保险,保险坏时电流在1000A左右,电枢触发角在30.请问何原回一直要烧保险.

网友A:
印象中30度好像不触发的,(30-120度,)有逆变吗?直流侧快镕防止逆变失败的,不知对不?

楼主:
LGH6299510你好.我另外一套参数设的一样,不烧保险,现在保险温度在45度以上,烧保险的那台一般温度只在40度以下.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我,等用啊

网友B(2007-07-10):
检查一下触发回路,已经可控硅是否特性不好?主电枢回路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C(2007-08-10):
可逆的系统我见过自己把自己暴掉的看一下你的方向电流或录个波

网友D:
强烈建议你摇一下你的电动机,最好带线一起,别忘了把线从调速器上拆下。

网友E(2007-12-04):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检查过压保护装置,尽可能用吸能型过压保护,阻容装置吸收不掉变压器释放的能量(KJ),仍然有可能保险.www.021fmks.com 021-28397704 江涛15900811771

网友F:
有没打开坏的熔丝看过到底是断成那样的,外围故障与驱动器本身故障,溶化后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08-02-01):
老大给介绍下少保险的经验把我还没有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