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步骤

楼主(2007-05-10):
目前,随着石化、钢铁、造纸、食品、医药企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场仪表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缩短处理仪表故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发表一点仪表现场维护经验,供仪表维护人员参考。
  一、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基本分析步骤
    现场仪表测量参数一般分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四大参数。
    现根据测量参数的不同,来分析不同的现场仪表故障所在。
    1.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二、四大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2.压力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快速振荡波动时,首先检查工艺操作有无变化,这种变化多半是工艺操作和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好造成。
    (2)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死线,工艺操作变化了压力指示还是不变化,一般故障出现在压力测量系统中,首先检查测量引压导管系统是否有堵的现象,不堵,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系统有无变化,有变化,故障出在控制器测量指示系统。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小时,首先检查现场检测仪表,如果正常,则故障在显示仪表。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也最小,则检查调节阀开度,若调节阀开度为零,则常为调节阀到调节器之间故障。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最小,调节阀开度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系统压力不够、系统管路堵塞、泵不上量、介质结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若是仪表方面的故障,原因有:孔板差压流量计可能是正压引压导管堵;差压变送器正压室漏;机械式流量计是齿轮卡死或过滤网堵等。
    (2)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大时,则检测仪表也常常会指示最大。此时可手动遥控调节阀开大或关小,如果流量能降下来则一般为工艺操作原因造成。若流量值降不下来,则是仪表系统的原因造成,检查流量控制仪表系统的调节阀是否动作;检查仪表测量引压系统是否正常;检查仪表信号传送系统是否正常。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波动较频繁,可将控制改到手动,如果波动减小,则是仪表方面的原因或是仪表控制参数PID不合适,如果波动仍频繁,则是工艺操作方面原因造成。
  4.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以上只是现场四大参数单独控制仪表的现场故障分析,实际现场还有一些复杂的控制回路,如串级控制、分程控制、程序控制、联锁控制等等。这些故障的分析就更加复杂,要具体分析

网友A:
楼主下了功夫,顶!

网友B:
楼主要能详细点就好了!
很好了!

网友C:
楼主讲的好!若能详细点会更好!

网友D:
看来,搂住也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谢谢

网友E:
不错,顶一下.

大菜鸟!

网友:
很好,楼主辛苦了!收藏了。

网友F:
行家里手,佩服!有机会切磋一下!我也顶

网友G:
对初学者很有指导性,能较快速的入门。不错,学要这样的交流

网友H:
不错啊!!
讲得很有道理呀。多多学习。

网友I:
受益不少,辛苦了

网友J:
学习了,但现场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K:
挺详细啊!顶!!

网友L:
辛苦了,谢谢。要是能详细点就好了,我目前遇到了流量调节上的问题,阀门开启度很大时,流量非常小,但走旁通走时一切正常,而仪表显示和阀门开启度显示一致,没有什么问题,愁啊!!!

网友M:
写得很好!

网友N:
驱动器本身有过电压  低电压及过电流等多项警示讯息及保护功能,一旦异常故障发生,保护功能动作,驱动器停止,异常接点动作,电机自由运转停止。请依交流电机驱动器之异常显示内容对照其异常原因及处置方法。异常记录会储存在交流电机驱动器内部记忆体《可记录最近四次异常讯息》,并可经参数读取由数字操作面板或通讯读出
请查讯  停止时显示

网友O:
很好,但不是太详细的

网友P: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请问一下,用热电阻测温时是否需要用补偿导线连接,请指教

网友Q:
作为入门的菜鸟
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文章
谢谢楼主

网友P:
请哪位大侠知道我一下上面的问题好吗?

网友R:
楼主下了功夫,顶

网友:
用热电阻测温时,最好能有补偿导线连接

网友S:
同意去的说法!楼主下工夫了,顶!@

网友T:
喝杯我们湖南的碧螺春茶,就不会辛苦了.

网友U:
‘用热电阻测温时,最好能有补偿导线连接’ ——不需要。

网友V:
学习了很多,谢谢楼主了

网友W:
victor1981:用热电阻测温时不需要补偿导线.用三线制连接即可.

网友X(2007-07-06):
写的不错,顶起来

网友Y(2007-08-22):
真好,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Z:
看来是很用心的写了

网友AA(2008-05-30):
楼主有点经验了.                    用热电阻测温不用补偿导线,但要用3线

网友AB:
不错啊!!写得很好!

网友AC(2009-01-12):
楼主辛苦了,写的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AD:
支持,好的东西,谢谢楼主.经常学习

网友AE:
有用,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A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50楼 回复时间:2007-8-22 9:31:00
真好,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