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工频切换技术

楼主(2007-05-10):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7、工频到电机应设一隔离断路器;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A:
谢谢,正好用上!

网友B:
高压变频也适用用吗?

楼主:
高低压一个道理,也适用。

网友C:
高压侧切换肯定对相位要求更加严格,毕竟相位差距大的话对电动机的的冲击很大

网友D:
 高压变频使用软件解决相位要求的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4589

网友C:
软件就是利用电动机的剩余电压的问题的曲线,在机器里面建立相位曲线,其实就是这个相位曲线的趋势预测

楼主:
电动机的剩余电压???

网友E:
这个刘志斌有几天没有出来,我还以为你在悔过自新,正好好学习变频器的基础知识。而你又不思悔过,又跳出来大放厥词!这可是高压切换,几位想了解这方面的同行朋友千万不要听他的一派胡言乱语,出来事您们兜不了,那SB还TMD笑说你们切换时间没有调整好。这鸟人对变频器一窍不通,故意跟你争论,你告诉他why时他把这当成自己的,他连电机的残压检测都不知道,还TMD有资格谈切换!如果想了解高压切换的话请诸位好好看看版主如火的帖子。
关于电动机的残余电压问题如果你还不服气的话,哪天你到深圳随便带个已经有10年没有用过的电机,我就用手拨一下,就能测量出电压,你爱信不信,想知道why?我当面告诉你!在论坛上就不给你讲。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4589请看如火的帖

楼主:
   TO   szalpha

请解释电机的残压???

网友F: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中它们的关系应该不是联锁吧,应该是顺序启动,即先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不会,学习!

网友F:
对于电机的残压我是不甚了解,但我知道电机有剩磁,有一种判别电机六根出线的头尾端就是在电机有剩磁的条件下用手拨动转子,有点象小小发电机.

网友G:
关于剩磁,有个很实际的例子.你拿万用表肯定测不准已经断电,但转子仍然在转的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值

网友H(2008-04-04):
呵呵,高压切换如此轻率.高!

切换分热切换和冷切换.对于高压的切换如果一定要在热切换,务必使用同步切换检测软件来检测电网的相位,幅值.保证变频器的输出与其相同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切换.

这位刘同学有点太简单了.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B-9187-0AB4071EFBB6

网友H:
不得不说你一下,不熟悉高压变频器就不要乱说啊.

不要把低压的变频器往高压上套啊.

高压变频不管是ROCKWELL电流型还是其他一些中高端品牌的,热切换已经是一个即定成熟技术,一般用于变频软起使用的时候比较多.

普通的切换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大部分都是采用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