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 橡胶加工厂压胶机变频改造是否有节能空间?

楼主(2007-05-10):
请问各位朋友,目前有一个压胶机项目,电机功率55KW,原使用星△启动,正常启动开始时电流为80-100A,等待压胶机预热完毕后,正常工频电流为65A,请问是否有节能空间,节约空间有多大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液压的就有节能的空间,比例的大小取决于产品的成形周期

网友B:
有节能空间 周期长的节能更明显

网友C(2007-07-19):
节能空间很小,因为压胶机基本一直是45HZ以上运行,

网友D:
不是很理想的节能
 但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在河北冀州春风银星胶辊制造厂有示例

网友D:
深圳正弦变频器

网友E(2007-09-03):
节能空间不大

网友F:
基本没效果,即使装了变频,你运行频率不可能跑到45以下,要不然会降低效率,老板得不偿失。况且这种压胶机负载也不轻,估计电流不会下降多少。

网友G:
早先考虑过。。。结果得不偿失。。没多大节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