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设备时都用什么端子台接线

楼主(2007-05-10):
大家好:
    不知大家做设备时用的是什么牌,什么类型的端子台,我们做一些设备用的有天得的,还有和泉的,和泉的端子台要好几元一块,国内有做双层端子台的吗,大概多少钱一块,大家用得多不多,请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呵呵:再不顶一下就沉下去了^^^^^^^^

楼主:
我想生产端子台,现在做市场调查,大家认为这个市场大不大.

楼主:
大家有空就说一说嘛

网友A:
我用天得的,
端子台最好,接线方便,有测试口,有短接片,
象电话接线端子,一按就行,断线,剥线,接线一按搞定.

网友B:
接线方便,有测试口,有短接片,

楼主:
我们也有天得的,但用的是一般的,我在网上都找不到天得的是在哪里卖.

网友C(2022-10-31):
设备信号转接可以用信号转接板,端子盒,节省并线

网友D:
量不大,没啥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