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0):
我用S7-400和其他PLC进行DP通讯
想把我的PLC里面的一个DB块共享给他,请问怎么处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既然是DP通讯,应该是S7-400作主站,其它PLC作从站。
将其它PLC组态为DP从站,并连接到主站,在主站中将根据从站的组态信息分配I/O地址,再把DB块里的数据向输出地址发送。

网友B:
可以用DP_SEND功能块。

网友C:
通过FC5 FC6通讯

网友D:
具体怎么通讯,那得看你怎么组态,是用DP口或通讯模块

网友E:
同意小沟的说法,我这有一个主从通信的实例,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呀,要的话,留个话.QQ;598894699.

楼主:
调用FC5,6时
STATUS端显示16#8186,
ERROR位为1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E:
0    1    8186H    ID参数无效。ID!=1,2 - 64。

是不是这个呀,看看你的ID 是多少呢?

网友F:
可以都作为主站,使用SFB14、SFB15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