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控制电路

楼主(2007-05-10):
请教高手!!
    我现在想做一个对蓄电池的保护电路,其中包括 电池充电限流电路、电池充电稳压电路、电池欠压关断电路。那位朋友做过这样的电路或指教小弟,在此小弟非常感激!

网友A:
我在电子厂做过这方面的设计,一般会有电压取样,电流取样电路,取出的电压电流信号送入各自的比较器,和基准信号比较后产生执行信号,控制充电机的输出.比较器可用LM324等四运放做.一般对蓄电池充电不用稳压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兄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B:
知道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就会做了。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5937

网友A:
看过了,芯片兄,佩服

网友C:
对阿,蓄电池的电池充电的曲线是上升的最后达到平稳的状态的了

楼主(2007-07-13):
发出有一段时间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呀1

网友D:
三种方法:1.数字电路+模拟电路;2.充电检测专用芯片;3.单片机。

网友E:
有专用的集成电路,非常简单按照图组装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人不少高手吗,怎么才现身

网友F:
有用到数显的电流表吗

楼主:
你是说用在那里,还要采购呀!

楼主:
我今天在工控网上看到我得奖了,真的好爽!还有那些获奖了呀,报上名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G:
比较高深。

楼主:
1、 电池管理原理图:
     虚线框A内的零件组成电池启动和关断电路;虚线框B为电池充电线性稳压电路;虚线框C为电子开关电路;虚线框D为电池充电电流限制电路。   2、 电池启动原理:   输入电压由INPUT和AGND端输入,分为三路。第一路经D7直接送后级和电池启动、关断电路。R28、R27、R26分压后的电压使U3导通(此电压在设计时已计算好了,正常工作时高于2.5V),光藕OT1导通。R25为U3提供工作电压,R23、R24为光藕的限流及保护电阻。   光藕导通后电源经R22、OT1、D9给Q4提供基极偏置电压,Q4导通,R21为Q4的下偏置电阻。继电器RLY1-A的线圈中有电流流过,继电器触点RLY1-B吸合,将电池BAT接入电路中。D4为阻止在Q4关断时继电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影响后级电路,D5为防止在Q4关断时继电器线圈产生的电动势损坏Q4,将继电器线圈产生的能量释放。   3、 电池充电稳压原理:   在通电的初期,由于Q3没有偏置而不导通,D3的正端无电压。电源经R1降压Z1稳压后给U1和U2提供工作电压。R2、U1组成基准电压,R13、R4、R5、R6、VR1组成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当U2②脚检测电压低于③脚电压时,其①脚输出高电平,经R14给Q2提供偏置电压,Q2导通、Q3也跟着导通,电源经Q3、D3、继电器触点RLY1-B、F1给电池BAT充电。   当U2②脚检测电压高于③脚电压时,其①脚输出低电平,Q2失去偏置电压而截止,Q3截止,D3的正端无电压,其负极电压下降,U2②脚检测电压也跟着下降,当U2②脚检测电压低于③脚电压时,其①脚输出高电平,Q2、Q3导通继续充电,如此周而复始,使D3的负端电压维持在某一设定值。调节VR1可以改变充电电压值。

楼主(2008-02-19):
刷新一下.

网友H(2010-03-10):
电隔离小量程液位测量仪可用于蓄电池液位检测,其技术指标:

量程:0毫米至200毫米之间任选;

准确度:正负4毫米;

响应时间:不大于2秒;

工作电源:4.8VDC至8.0VDC;

信号输出:数字(232、485、422、CAN)或模拟(1VDC至3VDC);

功耗:不大于0.7W;

重量:不大于0.8kg;

电话:15146605966/0451-87571708

网址:xlcyw2010@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