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异常丢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10):
变频器在运行中无缘无故跳闸,而且面板没有任何故障显示,故障灯也不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大哥大姐们!这是启动信号异常丢失吗?是的话,又为什么会丢失呢?

网友A:
何谓变频器跳闸????

楼主:
就是不工作了

网友B:
速度给定信号还有吗??

网友C:
检查启动信号、速度给定等,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D:
看看直流电压吧,

网友E:
改用面板操作区分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