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总线诊断功能块的使用

楼主(2007-05-10):
用途:诊断总线上站点的情况;

使用过程:
1,调用FB 125或者FC 125;

2,在OB 1内或者在OB 8*内使用这些功能块;

FB125功能块在程序OB1、OB82 、OB86中直接调用,调用后及输入输出参数描述如下:

  Network: 4该程序块用于切丝机分布PROFIBUS-DP总线的诊断(interrupt)

  CALL DETAIL_DP_DIAG , DETAIL_DIAG_DB
  DP_MASTERSYSTEM :=1 // 主站地址号。
  EXTERNAL_DP_INTERFACE:=FALSE //PROFIBUS-DP是集成总线接口。
  MANUAL_MODE :=DB50.DBX126.0 //诊断模式:自动模式设定为“0”;手动模式设定为“1”。
  SINGLE_STEP_SLAVE :=DB50.DBX126.1 //切换显示另一个故障从站标志。
  SINGLE_STEP_ERROR :=DB50.DBX126.2 //切换到已指示的故障从站上另一个错误标志。
  RESET :=DB50.DBX126.3 //总线复位。
  SINGLE_DIAG :=DB50.DBX126.4 //手动模式:读指定的DP从站信息。
  SINGLE_DIAG_ADR :=DB50.SING_DIAG_ADR // 手动模式:被单独诊断的从站地址。
  ALL_DP_SLAVES_OK :=DB50.DBX126.5 //所有DP从站无故障,总线“OK”。
  SUM_SLAVES_DIAG :=DB50.SUM_SLAVES_DIAG//所有出故障的从站数量。
  SLAVE_ADR :=DB50.SLAVE_ADR //故障从站地址(1-126)。
  SLAVE_STATE :=DB50.SLAVE_STATE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状态。(0:DP从站OK;1:DP从站失败 ;2 :DP从站故障; 3:DP从站没有被配置或被诊断。
  SLAVE_IDENT_NO :=DB50.SLAVE_IDENT_NO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ID”号码。
  ERROR_NO :=DB50.ERROR_NO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错误号码。
  ERROR_TYPE :=DB50.ERROR_TYPE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错误类型。
  MODULE_NO :=DB50.MODULE_NO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号码。
  MODULE_STATE :=DB50.MODULE_STATE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状态。
  CHANNEL_NO :=DB50.CHANNEL_NO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的故障通道号码。
  CHANNEL_TYPE :=DB50.CHANNEL_TYPE //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的故障通道类型。
  CHANNEL_ERROR_CODE :=DB50.CHANNEL_ERROR_ CODE//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的故障通道号码。
  CHANNEL_ERROR_INFO_1 :=DB50.CHANNEL_ERROR_ INFO_1//地址所指示故障从站的故障模块的故障通道错误信息类型。
  CHANNEL_ERROR_INFO_2 :=DB50.CHANNEL_ERROR_ INFO_2//S7诊断错误类型为“4”信息的位号码(必须是S7模块)。
  DIAG_COUNTER :=DB50.DIAG_COUNTER //显示“DP”从站所有诊断的总和。
  DIAG_OVERFLOW :=DB50.DBX126.6 //同时接收的诊断从站数量大于“32.
  BUSY :=DB50.DBX126.7 //指示“FB”块在处理“DP”系统。

  程序中FB125功能块的例证数据块DB125用于存贮诊断数据。如过总线从站诊断信息分别放在DBB932---DBB1271字节中。其中:
  ·DBB932到1175存贮当前故障从站标准诊断数据。
  ·DBB1176到1191作为位寄存器标示配置的总线从站。
  ·DBB1192到1207作为位寄存器标示总线已处理的总线从站。
  ·DBB1208到1223作为位寄存器标示总线未处理的总线从站。
  ·DBB1224到1239作为位寄存器标示故障总线从站。
  ·DBB1240到1255作为位寄存器标示故障和受影响总线从站。
  ·DBB1256到1271作为位寄存器存贮故障和受影响总线从站,直至CPU从启动或复位清零。
  ·DBB1272到1397存贮诊断总线从站地址。

另外还可以用FB125对AS-Interface进行诊断,DP/AS-I Link 20E (6GK14152AA01)将显示所有在线ASi设备的工作状态,如果为1则表示该ASi设备出现故障。

以上诊断功能适用于:

SIMATIC S7-300: CPU 31x-2 DP、CPU 31xC-2 DP

SIMATIC S7-400: CPU 41x-2 DP、CP 443-5、IM 467

SINUMERIK: 840D/840DI

HMI: SIMATIC Panels (OP/TP/MP) 、 PCs with SIMATIC WinCC 、ProTool/Pro Runtime

楼主:
另外要注意:
FB125必须在OB1、OB82、OB86中调用,FC125在OB1中调用,FC125只能判断故障的从站和丢失的从站,FB125除上述功能外,还可以分析从站信息STEP BY STEP,同时还可以诊断到某一个从站某一个通道断线、短路等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A:
不错,谢谢!要是能有更多的功能块介绍就太好了。

网友B(2007-07-23):
 如火对西门子真熟!

网友C:
厲害﹗
受益扉淺

网友D:
太好了,以前看过别人的程序,因为没有注解没怎么懂。真是好东西,谢谢!!

网友E:
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F(2007-10-02):
谢谢,好象鬼老没这样用

网友G:
够强 顶一个先

网友H:
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对于每一个SFC块的功能,我如何可以查询到具体用途。

网友I: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J(2008-04-02):
本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K(2008-05-12):
请问楼主315DP与200的PROFIBUS-DP通信怎么实现啊,谢谢了!

网友L(2008-08-22):
   通过DP/DP模块

网友M:
好文章,多谢楼主。

网友N:
我看老外的程序有这样写的,现在总算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O:
其实有的很多标准的系统功能块如:SFC 51  SFC 41  SFC 42  SFC 5  SFC 6等等都有很多特殊功能的,也可以监控网络的

网友O:
想请问一下楼主,你的FB125的源代码能公布一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FB125不是系统自带的吧,应该是你自己做的块吧

网友P:
好像有问题

我试来试去还是没有成功

可以给我发一份你编好的程序学习一下吗?

zjpeasy328@126.com

谢谢!

网友Q(2008-09-27):
新手上路没有搞懂怎么作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用?有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R:
真不错,受教了,如火大侠

网友S(2008-10-27):
s7-400 cpu 控制BK3100的远程I/O,(十几个)但其中的两个有时四个会出现I/O ERR 和

BF错误.但有时又很正常.总线好象又没有断,是什么问题? 请楼主,高人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T:
谢谢!收臧起来学习

网友U(2008-12-11):
楼主;你真是个高人,这些资料太有价值了。还有这方面的具体资料吗?能不能给专点呀。

网友V:
真不错,好文章,多谢楼主。

网友W(2009-02-05):
谢谢!收臧起来学习 !!!!

网友X:
收臧起来学习好文章能不能给专点

网友Y:
谢谢!收臧起来学习好文章能不能给专点

网友U:
真是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Z:
很详细,收藏了,但是不知能不能对闪断的现象进行记录

网友AA(2009-03-13):
楼主!很牛很厉害!今后多上传些!

网友AB:
售替代西门子OLM的profibus数据光端机,参考SIEMENS 产品OLM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Profibus总线数据光端机,在功能上可以代替OLM,在应用上比OLM简单 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
. 进口设备的国产化,避免了国外品牌的交货期长价格昂贵的弊端.国内首家研发.

联系人 :     郭小姐           致电  : 0755-2605546-606(分机)        13424258101
Email:guojq@comark.cn                                  http://www.comark.cn

网友AC(2009-09-13):
通讯模块地址拨段开关怎么使用、?

网友AD(2013-10-17):
教学相长,而后自强。工业通讯技术交流群交流群:240462493 ,欢迎资深自动化工程师加入,尤其是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IO模块,协议转换器方面开发和应用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