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SIM通讯

楼主(2007-05-10):
WINCC与PLCSIM已经连接上,WINCC也可以读取PLC中变量的状态,从PLCSIM中改变变量,也可以显示。

但却不能从WINCC把命令写入STEP7程序,用按扭改变变量不行,用输入输出地域来改变变量也不行。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您企图将值写入PLCSIM的I区,您可以使用M区地址来实现。

网友B(2009-08-21):
您的意思,可以对M区的地址,通过驱动将值写入PLCSIm中吗???  谢谢赐教。参考讨论。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212142400000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