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和压力表的误差怎么解决

楼主(2007-05-10):
恒压供水设备的出口处装有一只压力表和一只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反馈到压力控制器,但是从压力变送器反馈回来的压力信号与压力表的显示不一样,按理说取的是同一处的压力,应该相同的,但是有误差,也和客户解释过:一个是由于机械产生的,一个是模拟信号,本来就有误差的,但是客户要求最好能相同了。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一般的控制器能调.

楼主:
那假如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直接反馈到变频器上,要怎么调呢?用DANFOSS VLT-7000变频器

网友B:
差多少?哪个准,把不准的调准就OK了,或者安装位置有问题,是不是流体来向有节流产生

网友C:
在校验压力变送器时,将位差去掉。

网友D:
调整一下对应值!

网友E:
实在不行,你可以外接电阻啊.
普通的色环电阻就可以啊,计算出你的实际误差,就接在信号反馈线上.

楼主:
对,外接电阻,好办法,我接个电阻,解决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