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incc授权软盘中的一堆授权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05-10):
wincc授权软盘中的一堆授权是什么意思啊?需要安装哪几个?

网友A(2007-08-12):
安装siemens中的 keys中的其一即可

网友B(2007-10-10):
那一个是WINCC5.0的授权呀。名字是什么呀,大哥多帮忙了。

网友C:
不知哪个是,都装上,反正也用不了多大空间
。

网友B:
都装上了,但还是不管用。是不是授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