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授权软盘中的一堆授权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05-10):
wincc授权软盘中的一堆授权是什么意思啊?需要安装哪几个?

网友A:
根据您的软件选择相应的授权。。

楼主:
请教高手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啊!两台wincc操作站用DP与PLC通讯,请问授权怎么安装啊?

楼主:
SIK/SIMATIC WINCC RT 1024 POWERTAGES
SIK/SIMATIC WINCC RC 64K PTG 512 ATG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SIK/SIMATIC WINCC RT 1024 POWERTAGES
SIK/SIMATIC WINCC RC 64K PTG 512 ATG
是变量数量
RT 1024 是运行点,RC 64K 是系统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2008-11-18):
RC为用于特定数目的过程变量的组态和运行系统;

RT为只用于特定数目的过程变量的运行系统;

POWERTAGS为过程变量;ATG为归档的过程变量.

不知这样回答是否满意!

网友D:
RC是组态时候的用的授权,RT是实时运行的授权。如果您组态完毕,那么只需要RT授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