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璜酸计量的流量计,进来看下工艺参数,谢谢了!

楼主(2007-05-10):
介质:磺酸(十二烷基苯璜酸)下面是特性
温度 ℃ 30 40 50
密度 Kg/m3 1050 1045 1040
温度 ℃ 25 40 60
粘度 N·S/m2 1.6 0.6 0.2
管道尺寸:DN100
流量:18t/h
璜酸的腐蚀性比较大,要求精度高点,而且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到粘度特别大,求一种好的计量方法,我现在小流量用的艾默生的质量流量计,价格太高了。

楼主:
他们说腰轮可以测量,谁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使用过腰轮的,就是高粘度产品用腰轮的。

网友A:
计量奶油什么的,用齿轮流量计。

楼主:
是不是腰轮流量计?

网友B:
也就是腰轮.椭圆齿轮嘛

网友C:
璜酸是否导电,如导电采用电磁流量计可不可以

网友A:
l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测量部分主要由两个相互啮合的椭圆齿轮及其外壳(计量室)所构成,如下图所示:
椭圆齿轮在被测介质的压差△p=pl-p2的作用下,产生作用力矩使其转动。在(a)所示位置时,由于P1>P2,在P1和P2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合力矩使轮1产生顺时针方向转动,把轮1和壳体间的半月形容积内的介质排至出口,并带动轮2作逆时针方向转动,这时1为主动轮,2为从动轮,在 (b)上所示为中间位置,1和2均为主动轮;而在(c)上所示位置,P1和P2作用在1轮上的合力矩为零,作用在2轮上的合力矩使2轮作逆时针方向转动,并把已吸入半月形容积内的介质排至出口,这时2为主动轮,1为从动轮,与 (a)上所示情况刚好相反.如此往复循环,轮1和轮2互相交替地由一个带动另一个转动,将被测介质以半月形容积为单位一次一次地由进口排至出口.显然,图上(a)、(b)、(c)所示,仅仅表示椭圆齿轮转动了1/4周的情况,而其所排出的被测介质为一个半月形容积.所以,椭圆齿轮每转一周所排比的被测介质量为半月形容积的4倍,则通过椭圆齿轮流星计的体积流量Q为: Q=4nυ0 式中: n——椭圆齿轮的旋转频率(转/秒); υ0——半月形部分的容积(贝。). 这样,在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半月形容积υ0一定的条件下,只要测出椭圆齿轮的旋转速度n,便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流量。 椭圆齿轮流量计流量信号(即椭圆齿轮的旋转速度n)的显示,有就地显示和远传显示两种。 就地显示将齿轮的转动通过一系列的减速及调整转速比机构之后,直接与仪表面板上的指示针相连,并经过机械式计数器进行总量的显示。
远传显示主要是通过减速后的齿轮带动永久磁铁旋转,使得弹簧继电器的触点以与永久磁铁相同的旋转频率同步地闭合或断开,从而发出一个个电脉冲远传给另一显示仪 表. l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安装 椭圆齿轮流量计在安装前应清洁管道.若液体内含有固体颗粒,则必须在管道上游加装过滤器;若含气体应安装排气装置。 椭圆齿轮流量计对前后直管段没有一定的要求。它可以水平或垂直安装。安装时,应使流量计的椭圆齿轮转动轴与地面平行。 l 椭圆齿轮流量汁的使用 按照要求正确安装后的椭圆齿轮流量计,使用时即可保证足够的精度,通常累计值的精度可达0.5级,是一种较为准确的流量计量仪表。但是,如果使用时被测介质的流量过 小,仪表的泄漏误差的影响就会突出,不能再保证足够的测量精度。因此,不同型号规格的椭圆齿轮流量计对最小使用流量有一允许值,只有当实际被测流量大于该下限流量允许值时,测量精度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使用椭圆齿轮流量计要注意被测介质的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不仅会增加测量误差,而且有使齿轮发生卡死的可能。为此,椭圆齿轮流量计在仪表所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内使用。 长期使用后的椭圆齿轮流量计,其内部的齿轮会被腐蚀和磨损,从而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经常注意观察,并定期拆下进行检查,若条件允许最好定期进行标定。

楼主:
对,电磁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