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CNBR故障请教

楼主(2007-05-10):
PLC是AB的ControllogixL55,运行中突然1756-CNBR的OK灯变成红色,连接中断,所有连接设备报通讯故障,在RSnetworx中显示:the online active keeper does not have a valid keeper configuration for this network,RS5000中显示:coonection request error:controlnet configuration in controller dose not match configuration in bridge.时隔数月,出现两次,请教各位,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个人感觉是模块配置丢失了,不知对否?

网友A:
用CONTROLFASH重新刷版本。在31841086QQ群里去问问。

网友B:
不知道,你的1756-CNBR是哪个版本的,从你的情况看是组态的数据丢失了

网友C:
同意 笨2笨说的用CONTROLFASH重新刷版本,
另可以试着指定另一个cnbr作为组太配置的保持

网友D:
你用的是CNBR/E系列吗?  2006年某段时间出的该系列模块会出现连续运行一定时间后死机的现象  在官方网站可查询 并下载升级包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在AB的网站上查到了,是版本问题。

网友E(2010-05-27):
在哪个网站上查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