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系绝对编码器电池的事情

楼主(2007-05-10):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台东芝的伺服电机,以前马达上的编码器坏了,厂家把马达拿回去换一个编码器就好了.我后来向他们买了一个同型号好的编码器A,我自己就把买的编码器A装到好马达B上,这时驱动器显示电池低报警,我把编码器A从马达B上卸下,把马达B上的编码器重新装上,系统显示正常,驱动器没有报警,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有电压检测误差。

楼主:
是同一型号的编码器,所以不存在编码器的电压误差问题,望有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TO :  刘工,沈阳老宋,波恩如果你们知道望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B:
你换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用调零校正么?

楼主:
它是17位绝对值的编码器,我不知道怎么调零校正

网友C:
我也估计是调零校正问题,可能是由于你没有调零,所以系统记忆的位置与编码器安装后读出的位置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系统误以为电池失效。不过,马达B原来的编码器也被你卸下重装过,难道你装B的运气就那么好?又不好理解了。

另外,系统提示的电池安装在哪里?

最后,建议你查看手册,或咨询原厂,看看其编码器安装和调零有什么具体要求?有没有指导方法。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的指导,电池是装在伺服驱动器上面的,我量了电池,电压是正常的,我有点郁闷.

网友D:
编码器A 编码器B一样吗

网友E:
编码器A与B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编码器A和编码器B是两个完全一样的

网友C:
多半还是调零问题,就再咨询一下原厂吧!

网友F:
我的判断:
日系的伪绝对值编码器(靠电池的那种),有的是“混合式”绝对值,其间有增加几个码道(3个),在小范围内是“绝对”的,超出范围靠电池记忆。编码器B换下换上,在小范围内的变化,靠内部的混合绝对值读取,没有问题;而编码器A,没有编定过,上去没有在原来的编码器B的位置,故判断电池记忆“失效”。

尝试一下将编码器A每隔30度旋转,分别装上去,总有一个位置会在原来编码器B附近的位置,而显示正常。这是我初步的判断,只能说试一下。(1。要看它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混合型的,2。混合的小范围绝对的角度是多少,有60度,30度,15度可能)。

如果有试,试完后无论结果好坏,不要忘了上来说一声。

不过说实话,既然要用绝对值编码器,还是用码盘是真正绝对的好,现在真绝对码盘的编码器也不贵。

网友F:
Easypro的绝对值编码器,有一个外部置位线,在这个线上加上高电平,当前位置就置位在预设值(可以是0或其他任意预设值),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GAM60R16E10R4A,每圈16位,RS485输出,智能设定功能。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Q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还有问题要问一下,我那编码器是17位,输出信号是纯2进,输出方式是差分 ,有7根线,我想电源2根线,电池2根线,数据线2根,还有1根是屏蔽.

网友F:
你还是看原编码器说明书并咨询原编码器供应商。不看说明书就要我说出线缆及其他参数,我还没这个本事。

网友C:
"@Q",分析有理,至于绝对式编码器的位置预置,“@Q”讲的是一种方式,海德汉等公司还可以通过EnDat等串行编码器接口协议,在确认编码器安装定位后,由指令设定当前位置为预置值。总之,通过位置预置,可以极大的简化绝对式编码器与电机相位的对齐和初始化操作,方便用户使用。

另,楼主描述的编码器出线分类已经很明确,关键是数据线上跑什么协议,当然在此并不建议楼主去抠协议,但是可以看看伺服参数设置界面中是否有关于编码器或电机相位初始定位的选项,如果有,就按说明书指导的操作一下,免得猜来猜去的,定不下相位。

楼主:
我在问一下供应商,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