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MCGS中用神经网络在线控制

楼主(2007-05-10):
各位朋友:
我们都知道MCGS界面友好,是全中文的组太软件,但是它的脚本语言简单,难于应用复杂的控制算法,我想把神经网络引入,但是无从入手!请帮忙!

网友A:
看看我公司的管(理)控(制)一体化的软件EasyMC 3.2软件
本控制系统软件是可靠的、全面的软件:
以图形化、模块化的可视编程方法,可实现回路调节、逻辑控制、 顺序控制 、数据采集和管理、 先进控制、MMI画面、历史记录、报表生成、用户管理等功能;有高级编程语言接口, 可实现用户自定义的控制,实现各种高级控制。
EasyMC的CSM内含多种预定义的标准算法块,包括各种PID、自整定控制模块、算术和逻辑运算、手操器、开关操作器、超前滞后、数字逻辑等;提供C语言接口,用户可生成自已所需的特殊算法功能。
http://www.autoyx.com/docs/softw.htm

网友B:
想脚本强大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易控(INSPEC),直接将C#语言集成到组态中,你可以用任何编辑环境编写C#程序,然后复制到组态工程中,对于NB级的程序员可以实现任何功能。
公司网站:http://www.controlea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