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MSMA012A2Q求助!

楼主(2007-05-10):
我公司的一台设备上使用了该松下伺服,今天放大器上突然报“16”的报警(超载)。将放大器,马达,及放大器到马达之间的连线和旁边的机械交换后正常。如此看来问题出在主板和放大器的连接线上,但是我是在搞不懂哪个线会影响到伺服报超载的警报呢?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又是A系列的伺服,都停产那么久了。。。。
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离得近么?

楼主:
谢谢踏沙行兄:动力线和编码器线在电气箱槽里面是分上下分开走的。里面总共有九个伺服,别的都没出现过类似问题。电缆的隔离功能也很好的。
后来,伺服到主板的电缆插拔几次就又正常了,但是我想不到什么输入信号会导致伺服报超载的警报。

网友B:
不知该伺服的超载报警的内部机制是什么,一般伺服设计中,可通过过电流,速度严重超差,位置严重超差等,判断过载,如果是“伺服到主板的电缆插拔几次就又正常了”,估计应该使用了速度/位置严重超差作为判断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