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问题请教:脉冲会不会丢失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电机(三菱)。请问,脉冲会不会丢失?如果丢失,那么我要采取什么方法防止?

网友A:
真丢了,还防止什么呢?建议:
1.检查运控卡输出与伺服接口输入信号是否匹配,端接是否合理有效;
2.按照所谓的电磁兼容规范和原则,仔细处理机柜布局布线和地线连接;
3.增加额外的机械参考点,防止和校正运行中意外丢步造成的位置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