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出错

楼主(2007-05-10):
我们公司有一条生产中空玻璃生产线,机器是奥地利出的系统都是sigmatek,设备一直都运行不错,但是这两天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开机(打开电源)系统终端的参数就出乱,后来就进行初始化,机器参数又正常,我们也检查了plc和终端的电池是正常的电压(plc原电池电压是3伏我们量是3.2伏,终端原电池电压是3.6伏我们量是3.8伏).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疑难问题能否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了,我在等?

网友A:
本身机器没故障的话,考虑下外部连接。今天刚上,先随便看下,那东西也没见过!!不过,维修经验就是这样了!!呵呵~~不要说我菜啊!

网友B(2009-03-01):
你初始化是不是面板初始化,可不可以程序再上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