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

楼主(2007-05-10):
我现使用DCS500晶闸管变流器,现想把其编码器更换为另一种:每转脉冲个数一样、电压不同一个是5V、另一个是24V,我把参数2102、及DCS500的S1跳线改了。为何还来测速故障?请教了!

楼主:
我现想用的编码器型号:TRD-J1000-RZ

网友A(2008-04-27):
ABB DCS500晶闸管变流器调速时和减速时跳停,出现速度测量故障。怎么解决?请各位指教!

网友B:
有没有知道ABB DCS500B报速度测量故障的内部逻辑依据的,我调整2209   2210 两个参数怎么没有效果?是否更换抗干扰性能比较高的编码器会解决这个问题?请前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