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电机温度高?

楼主(2007-05-10):
日前我经手一台双速电机,1400r/min时温度正常,700rmin温度较高,电机电压;电流正常,轴承也是好的,不带负荷约20分钟,温度就较高了.该查的都查到了,不知还有那些可能性.特欢迎大家共同讨论提高.

网友A:
700rmin电流正常???
怪!积热由定子而来?绕组是否搞错..
也许,先天低速齿磁密取的稍高,?
或散热风量不够?
风翅正常吗?
热后迅速打开端盖确定下热源~

网友A:
风翅.8级/4级.大小不同的
应按8级的配

网友B:
低速散热风扇风量不够的可能性大,电机设计不合理吧

网友C:
搞不懂! 1400时正常,700却不行!关注中!

网友D:
你的电机是自冷的吧,建议外加风扇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可能

网友F:
没遇到,可能是散热不行。

网友G:
楼主说的情况是双速电机的通病,任何电机的绕组都不可避免的产生谐波,对于单速电机,由于无须考虑其他(两种速度)的因素,可以将绕组的谐波限制到最小化。
而对于双速电机,既要考虑低速时的效率、性能及谐波的影响,又要考虑高速时的效率、性能及谐波的影响。但往往是两种速度时的性能不可同时兼顾,当顾及到高速时的性能,低速时电机的性能却相当差。为了改善低速时的性能,只能牺牲高速时的性能。
楼主说的情况,可能就是低速时的谐波较大,若不将绕组重新(设计)绕制,是无法降低电机温度的。

网友A: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5-17 17:0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说的情况是双速电机的通病,任何电机的绕组都不可避免的产生谐波,对于单速电机,由于无须考虑其他(两种速度)的因素,可以将绕组的谐波限制到最小化。 而对于双速电机,既要考虑低速时的效率、性能及谐波的影响,又要考虑高速时的效率、性能及谐波的影响。但往往是两种速度时的性能不可同时兼顾,当顾及到高速时的性能,低速时电机的性能却相当差。为了改善低速时的性能,只能牺牲高速时的性能。 楼主说的情况,可能就是低速时的谐波较大,若不将绕组重新(设计)绕制,是无法降低电机温度的。--------------------------------------------------------------------------------------------
此言差亦`你见过一台国标定型几十年的机子.空载竟不能使用的吗?即或是设计4/6/8兼顾它也是能够达到一个热平衡负载使用的.更甭说空载了.国标的绕组设计都是把谐波损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网友G:
国标的绕组设计都是把谐波损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对于双速电机来说,无论怎样把谐波损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毕竟它的谐波要比单速电机要大的多,也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常师傅在 2007-5-17 19:40: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5-17 19:25:00 发表的内容:
国标的绕组设计都是把谐波损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对于双速电机来说,无论怎样把谐波损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毕竟它的谐波要比单速电机要大的多,也是不可避免的。 -------------------------------------------------------------------------------------------- 一个定型合格的机..这是不能影响正常使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