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

楼主(2007-05-10):
请问哪位知道什么时候用星角启动?什么时候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A(2012-02-08):
星形启动电机小,自耦启动电机大。自耦启动费用高。星形启动费用低。

网友B:
根据负载性质---用星角启动或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C:
1,可根据电机负载的大小来选择,电机大的话用自耦起动好

2,如果电机容量不是太大,可根据使用成本来选,星三角启动价格实惠

网友D:
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星形启动电机小,自耦启动电机大。自耦启动费用高。星形启动费用低。

网友F:
一般负载不是很重的话,考虑用星角启动。成本低些。负载重的话,考虑用自耦减压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负载不是很重的话,考虑用星角启动。成本低些。负载重的话,考虑用自耦减压启动。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