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600过流故障

楼主(2007-05-10):
我单位有三台ABB产品,ACS600,控制三台水泵,功率分别为二台315KW、一台200KW。最近,200KW的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过流跳闸,用控制板复位后开机运行几分钟甚至更短又出现该故障,但复位后停机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可运行很长时间。请问专家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做如何处理?
(注:这三台变频器系1999年10月份投产运行的)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坏了,你们自己有没有配件,可能脏也引起的,自己能动手吗~~!!如有困难找我们修一下~~!电话13819094748

网友B:
或许是散热不好引起的,看风扇是不是坏了。复位停机几个小时,冷却了以后当然就能运行时间长一些了,

楼主:
谢谢诸位老师!前天刚清扫了一下,风机有点杂音,现在好多了,这两天正在观察运行情况.请问各位ABB风扇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