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步进为何失步?

楼主(2007-05-10):
本人现正调试一系统,系统工况如下: 要求步进快速正反转,随着主轴伺服电机速度升高,正反摆动也随之加快。用的是三洋2相步进电机,3A电流。
现在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走40个脉冲,加速,减速曲线对称,各走19个脉冲,恒速2个脉冲,开始和结束时模拟S曲线起停,每两个脉冲间隔时间可变,曲线类似于 启动135rpm,140rpm,148rpm,160rpm,175rpm,195,215.....最大脉冲间隔20rpm,直至上升到恒速区最高速度400rpm左右,走完40个脉冲化时约10ms。系统对脉冲走完时间有要求,主轴转速达到4500rpm时候(Ts=13.3ms),要求步进必须完成一次摆动,以便下次进行反摆。
实验中发现 当主轴中低速时候(间隔时间比较长),步进能正常摆动,到最高转速时候,正反摆动间隔停4ms左右也可以正反摆动,但间隔停10ms左右,也就是主轴到了某一区间时,步进就运行不稳了,最后失步无法正常来回摆动。
我曲线感觉也调的比较平了,有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啊,怎么会出现这个窗口效应的,按理说,停的时间越长更应没问题了,实在搞不懂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1. 步进电机一个整步多少度?   带不带细分?

2. 你说的完成一个摆动是指什么? 是指步进电机正转40个脉冲, 再反转40个脉冲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一个整步1.8度,5细分。一个摆动是你说的意思,正转40个脉冲,停一下,再反转40个脉冲。中间停止时间是由主轴速度决定的。主轴转的越高,停顿时间越短。

网友A:
你是说, 脉冲频率的变化情况, 不随主轴转速的变化而变化是吧? 只是中间的停顿时间随主轴转速变化而已?

楼主:
嗯,是的,脉冲频率变化是固定的,也就是走完40个脉冲曲线时间是不变的。与主轴速度无关,中间停顿时间随主轴速度变化。我的QQ: 63635838.

网友A:
1."4500rpm时候(Ts=13.3ms)",  我算出来TS=11.1ms的
2. TS=11.1ms,要求步进必须完成一次摆动,就是正转40, 反转40, 刚要 2*10ms=20ms (走完40个脉冲化时约10ms, 我算也是差不多)
3. 很明显, 20ms>13.3ms>11.1ms

网友A:
明白我的意思吗?

楼主:
主轴4500rpm,ts=60000ms/4500=13.3ms/rev, 主轴每转1圈,步进完成1次摆动(40个脉冲),下一圈,反向摆动40个脉冲。是这样的一种工况。

网友A:
哈哈,我后面想了下45/6原来不是等于9的,

“主轴每转1圈,步进完成1次摆动(40个脉冲),下一圈,反向摆动40个脉冲。是这样的一种工况”
原来是这样的, 哈哈, 误解了。

网友A:
1.  建议你将主轴转速调得非常低, 比如每秒一转.  观察步进电机的运动情况, 看是否有丢步或过冲,  多次摆动后的零点有无飘移.
  由于脉冲频率跟主轴转速没关系, 所以这样做还有很有说服力的.

2.  检查主轴伺服方面对步进脉冲有没干扰

网友A:
如果排除了上面1 2点的可能性. 那么, 可能是你的控制策略或延时程序什么的中有漏洞.    你是由什么决定步进电机开始动,  然后停多久的, 或者说停到检测到了什么信号后又反转的?  把你步进电机的控制策略详细点说出来.

网友B:
“走完40个脉冲曲线时间是不变的”,最高高速可以,低速可以,中间不行,是有点怪!再想想!

楼主:
非常感谢 阿修罗的眼泪。
主轴转速低速没有问题,多次摆动后零点也无漂移。对于2,通过对示波器的观察,所发的脉冲波形正常,即使在失步的情况下。
我做了测试程序,如果中间停顿时间直接设定4ms或6ms,让其高速摆动,也是没问题的,不丢步和过冲,正反摆动间隔直接给10ms左右就出问题了。而且间隔时间由慢到快(从150MS慢慢减到6MS),每个台阶(对应给定的间隔时间)让其稳速运行一段时间,当运行到间隔10MS左右就有问题了。如果每个台阶不稳速运行,则可冲过震荡区,能够运行到高速(间隔4或6MS)并稳定运行(零点无漂移)。
基本上排除了1,2可能性。

楼主:
步进电机开始动我是收到外边一个运行命令后启动的,主循环中激活定时器,中断中完成整个脉冲的走完(具体脉冲间隔采用查表得到),走完后在中断中停掉定时器,并置标志,主循环中根据此标志做停机延时处理(延时时间根据主循环1MS时间片计时处理),停机延时时间到,开始激活定时器反方向发脉冲。如此周而复始。1ms时间片是采用另一个定时器做的,查询方式。因此整个程序只有一个中断主要用来发脉冲。

网友A:
基本已超出本人的想象力范围.
不过还是请你详细点描述以下的现象, 学习下:
"当运行到间隔10MS左右就有问题",
"步进就运行不稳了,最后失步无法正常来回摆动"

到底是怎么个有问题法?压电源

楼主:
初步分析,感觉是跟系统的震荡区有关。震荡引起了失步或过冲。但别人的驱动器驱动同样的系统却没问题。可惜别人的波形看得不是很懂。

楼主:
有问题就是指无法在原先点稳定运行,并且声音变大。感觉乱了一样。把驱动电流抬高一点要好一些(4A),但系统的刚性就强了。而且不能完全避免。

网友A:
对你说的控制策略不是很看得懂.
"主循环1MS时间片计时处理"或其它环节有没用到除法运算?
如果有用到除法运算, 好好检查下, 我以前也在除法上栽过跟头.

楼主:
阿修罗的眼泪:有聊天工具么

网友A:
偶只是一个菜鸟, 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波恩知道的. 在上班,不好聊Q.

个人感觉, 要不就是"延时时间根据主循环1MS时间片计时处理"中有问题, 就是所谓的"震荡区"了.

网友A:
个人感觉, 要不就是"延时时间根据主循环1MS时间片计时处理"中有问题, 要不就是所谓的"震荡区"了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解说下"延时时间根据主循环1MS时间片计时处理"?

网友B:
是不是跟1ms时间间隔有关,读书时做横向课题,曾遇到过一个现象,也许有类似之处。
    当时也是规划步进系统的指数加减速曲线,步进脉冲由8253硬件定时器分频获得,寄存器刷新时间间隔5ms,当把第一点起跳频率设为200Hz时,系统很容易失步,而实测的系统突跳频率高达1.5KHz,后来把第一点起跳频率设为180Hz,就很稳定,而设为210Hz,也不够稳定,当时分析可能与200Hz和5ms时间之间的倒数关系有关,而频率略高于200Hz时,第二个5ms刷新计数器时,前一个200Hz脉冲已经提前一点发出了,并已开始第二个200Hz脉冲技术,8253的刷新并未能打断这个计数周期,因而本应执行的第二点频率就有可能错过,而直接跨向第三点频率,规划中,第二点频率低于步进系统的最大突跳频率(1.5KHz),第三点频率却高于步进系统的最大突跳频率,因而造成失步。而200Hz可能恰好出于临界点上,后来为保险起见,第一点频率就取整,定为180Hz,系统运行由此始终正常。
    也许本人的上述经历对楼主会有些许启示作用,不妨试着微调一下加减速曲线各点的具体频率,也许会有变化,再摸规律吧。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的答复。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现在的系统,发脉冲是用一个定时器中断来发的,程序中没其他任何中断。主循环中用另一个定时器采用查询方式定时1MS,以此为单位来控制正反脉冲发的时候间隔时间,即正转发40个脉冲后,发脉冲的定时器停止工作了,延时一段时间后软件激活另一个定时器中断反向发脉冲。用示波器看启动频率及所发的脉冲均没问题。总感觉所发脉冲用时与停止间隔时间加起来时间一段区域内与系统的共振区发生共振,但不知如何解决。
另外我想问一下波恩,我现在开始启动和快结束时采用的类似S曲线(曲线弧度是往下凹的),这与指数曲线还是有差别的,指数曲线是曲线弧度往上凸的,哪种曲线更好呢?

网友A:
"正反脉冲发的时候间隔时间"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间隔时间, 在主轴转速变化的时候, 你程序上是怎么计算得出这个间隔时间的?

步进控制器能直接读取主轴转速吗?  还是要通过传感器采样后处理得到?

网友A:
TO  波恩, SVPWM
    步进加减速有多少种曲线啊,  三种吗?  梯形, S型, 指数曲线?   能简要说说各种的特点吗?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测试程序,主轴没转。改变正反发脉冲的间隔就类似于主轴速度变化。 程序上得出这个间隔时间,是这样的,等40个脉冲发完,就开始以主循环中1MS为单位延时,延时到再激活另一个发脉冲的定时器,该定时器以中断方式发脉冲。发完之后再延时如此反复。
我现在做的加减速曲线是类似S形的,至于 梯形,S形,指数形各有什么特点,我也不是很明白,高手可以回答吗,谢谢!

网友A:
1.  SVPWM 好像不是很清楚我问的问题,  也答非所问...... 能否详细点回答关于正常工作时的间隔时间计算问题?

2.  "等40个脉冲发完,就开始以主循环中1MS为单位延时,延时到再激活另一个发脉冲的定时器"   以"1MS为单位延时",  如果"延时单位"我没理解错的话,  这个单位会不会太大了?????  4500rpm时候(Ts=13.3ms),  而你的延时单位竟然是整毫秒!   就以4500RPM来说,  你TS是13.3ms ,假定走完40个脉冲就是10ms, 那你到底是延时3ms , 还是4ms , 这个延时误差会不会累积???????

楼主:
1,正常工作间隔时间是,当主轴不断升速时候,脉冲摆完后中间停顿间隔是自然变化的,激活步进的摆动有另一个CPU根据主轴旋转角度来激活。我现在做的仅是个测试程序,间隔时间是自己用定时器来模拟的。
2,不存在延时误差累积的问题。因为是脉冲每次摆完,进行延时的处理。这个延时时间,比如说恒定4MS时,是能够正常摆动的,但设定延时10MS左右,就震荡失步了。当然在恒定4MS摆动时,会存在一定的时间误差,但这个误差每次摆完是重新开始的,不会累积,而且实际系统中间停顿过程也允许有时间偏差。主轴变速时停顿时间就是慢慢减小的。

网友A:
    一早就问过你"你是由什么决定步进电机开始动,  然后停多久的, 或者说停到检测到了什么信号后又反转的?  把你步进电机的控制策略详细点说出来"
    你又不早说, 害我乱猜.
    原来是"激活步进的摆动有另一个CPU根据主轴旋转角度来激活".

网友A:
    那应该不是程序漏洞.  帮不了你了, 没高速步进的经验.

网友B:
之所以设定加减速曲线,目的无非是要在系统的能力允许范围之内,使加减速过程受控,首先,是想保证快速性,因而梯形成为最直接的方法;
其次,又要保证无冲击,才有了S型和指数曲线,而S型曲线可以完全保证加(减)速过程的起始和接近目标的终止阶段都能避免冲击,因而性能更好,指数曲线则只能保一端。

其实S曲线的策略有很多,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有关文献。

网友B:
“总感觉所发脉冲用时与停止间隔时间加起来时间一段区域内与系统的共振区发生共振,但不知如何解决。”

如果能确认是与系统的共振区有关,则建议想办法提高机械刚度,从机械上提高共振频点。另外,有时提高系统阻尼也有利于减小共振,或消耗共振能量。

网友A:
下星期玩玩高速步进, 也搞几条曲线爽爽

网友B:
"下星期玩玩高速步进, 也搞几条曲线爽爽"

够清闲!潇洒。

网友A:
你当我想啊,  现在上面什么任务也不给,  什么事都不让我干,  手头又没什么材料做东西,   想要再学什么吧, 一没条件, 二没材料.
哎.....   陶潜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我是"青草丛里探桂香, 碧玉池旁赏鱼肥" .  公司领导嫌我烦,我也乐得清静

网友A:
注:  上两句"青草丛里探桂香, 碧玉池旁赏鱼肥" 又是本人原创, 转载又须注明.

网友A:
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逃课去东湖吹湖风......

网友B:
东湖,那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眼下千万不要虚度青春,因该寻找人生的挑战,使自己永葆职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