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PM2A-40CDR的PLC的万年历的地址

楼主(2007-05-10):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OMRON CPM2A-40CDR的PLC的万年历的地址是多少?
具体的: 小时 分 秒 日期 星期的我知道是AR17
谢谢大家的帮助。
lising帮个忙啊,快点.

网友A:
CPM1、CPM1A、CPM2A、CPM2AH、CPM2C、SRM1(-V2)系列PLC编程手册(2003年12月).pdf 160页

网友B:
他这个万年历是需要电池供电的吧,如果电池没电了会什么样呢?

网友C:
你的石英表没电了会怎么样?

楼主:
老菜鸟你好: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了一下,我的编程软件是CX-P5.0的中文版的,没有你说的AR17这个小时-分钟的参数.只有ar18 ar19 ar20.也没有AR21这个参数.请看我发表的这张图片----这是有AR19这个参数的情况,图中红色的AR19是我用绘图软件写上去的,程序中不显示. 而AR17和AR21在编程软件中显示的则没有变成红色AR19上面的字符------这样是否就是没有这两个参数了吧? 现在我想用我的图片中的这个ZCP指令控制输出在每天的00:---04:00没有输出或者有输出.这样的立即数对吗? 第二行的指令不对,我写错了,没有改过来,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 天 的参数是00-31的而实际中是没有00的所以我认为00是否就是每天的意思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软件CX-P6.1,效果一样。

网友A:
至于程序里为什么没有,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这两个通道你可以自己注释。
“而AR17和AR21在编程软件中显示的则没有变成红色AR19上面的字符------这样是否就是没有这两个参数了吧?”——————这个和怎么变没关系,你怎么写注释它就怎么变,你想要它怎么变它就怎么变。
AR17和AR21实际上是存在的,而且就是手册上说的含义,不信你可以用PLC现场测试一下。
ZCP指令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天 的参数是00-31的而实际中是没有00的所以我认为00是否就是每天的意思呢? ”————不是!“天”就是多少号,比如说2007年5月16日就表示今天。2007年5月00日表示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不是!呵呵

楼主:
1.你怎么写注释它就怎么变,你想要它怎么变它就怎么变。----我不明白?那我想要AR17变成小时--天该怎么变呢?
2.我想用ZCP指令编程要它每天00:00---04:00中间继电器200.00有输出怎么编呢? 你能给我做一下吗? 把图片发上来吧?
盼望着......哈哈 急呀!
3.我没有CPM2A的PLC所以没发试.
谢谢.

楼主:
老菜鸟: 您好!以上 请回复!

网友A:
我说那个“变”是指注释,而不是存储器的功能......
这玩意也稍微有点麻烦的,程序已经编出来了。但我手里也没有PLC,无法进行实际测试,你自己去测试把。

楼主:
老菜您好!
看了您的程序.谢谢!
我觉得您写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在仔细研究一下.哈哈!
有问题再请教.
对于您的指教受益非浅,再谢谢了.
祝您工作愉快!

网友A:
过奖了,程序这个东西有错误难免的,不要粗心大意。
不客气,以后多交流。

楼主:
老菜鸟您好
我用CPM1A实验了一下MOVD指令 ------你说的跟书上的一样,但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控制字#0030中3这个位的意思是; 0:4位 1:8位
2:12位 3:16位 ,我在手册中看的和实际的输出效果是一样的,希望你研究一下.
对于您的帮助深表感谢!

楼主:
老菜鸟您好我想学习一下触摸屏OMRON的,听说有一个实例看一下就OK了,哈哈,我也想看一下,请问你有吗/
哈哈,谢谢!
我的问题解决了一身轻松,感谢你!!

网友A:
哦,不客气,应该都没错;
你说的是MOVD指令,我上面程序中用的是MOVB指令——你买的是250的摩托,我买的是125的摩托,呵呵
OMRON触摸屏的实例我暂时没有,你在网上找找,应该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