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松下PLC与TC35I的通信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要用松下PLC与西门子的TC35I进行通信。说白了就是通过PLC往TC35I里写AT命令(之间用RS232连接)。让TC35I发短信。但是现在问题是通过F159指令,不知道到底写没写进去。老师说有可能松下的PLC的通信协议与TC35I不兼容(老师不是很懂这方面的东西),写不进去。有没有那位高手搞过这个东西啊 。到底能不能行啊。现在是不能换PLC了

网友A:
建议使用成熟的GSM短信或GPRS透明传输模块,没必要自己费力气去开发,你会发现得不偿失。如果对成熟产品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139515080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B:
二楼说的都是什么和什么呀

网友C:
用松下PLC发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用电脑监控一下发的数据。

网友A:
3楼的,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成熟的GSM短信和GPRS透明传输模块,可以通过串口与设备或PLC连接,PLC的编程不用再考虑AT指令,只要将需要发送出去的数据通过串口直接发给透明传输模块,或从透明传输模块接收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不知我有没有说明白,欢迎与我电话交流。
电话:0510-85110721、139515080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PLC的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特定参数和模块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