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不能输入电压

楼主(2007-05-10):
我的程序下载好了,组态也正确了
可就是那个输入端,从电源接过来的线接到输入端子但二极管也不亮.程序也不能开始运行!
不关程序运行不运行,输入端子有电压二极管都应该亮吧??
我的不亮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看看该模块的电源及接地是否正常

楼主:
该模块是,CPU集成的输入模块,还用怎么接地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什么原因呢,能说下吗,老大

楼主:
呵呵,小弟比较菜.输入模块的电源没接通

网友A:
呵呵,一般就是电源的问题
上面我说的有点欠缺,接地应改为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