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FX20GM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10):
现使用FX20GM,两轴同步或者单轴变速定位,需要使用LIN命令,已经能完成任务。因为使用这个命令最高频率只有100K,在单轴运行时太慢。现欲使用DRV指令,驱动单轴,但是监视发现,伺服已经停止,程序却无法到达m02(end),同时定位结束等标志位亦不能建立,使得PLC不知道定位是否完成(我使用FXVPS-E软件)。请教,如何能解决。

网友A:
FX20GM我不了解,不过看楼主所述现象,估计在DRV指令下已经出了什么错,是否可以单步或断点运行,找出错误。

楼主:
不大懂,DRV能执行,但是好像不能输出m代码,很奇怪,因为手动的时候没问题的,如果手动+1000u,-1000u等,都是使用DRV指令的,而且能看到end。但是那天自动时候用DRV就没有出现end,区别是自动时候要求输出m代码。明天再试试不

网友B:
to w99060112:
我第一次用FX-20GM,用来控制X/Y轴的运动平台,我有软件,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X轴/Y轴运行的控制参数怎么设定?哪些参数必须设定?能不能给说明一下。
谢谢!

楼主:
你可以找手册,或者加我qq52140436,或者MSN:w90060112@tom.com

网友B:
运动控制已经解决,不是因为启动频率过高,而是工作频率过低引起的。
我理解FX20GM模块不会产生因为启动频率过高导致无法启动的问题,因为该模块启动电机是从低频开始增加的
现在需要解决在运动控制过程中,使用FXVPS控制输出信号,请高手赐教!

网友B:
我也遇到,好像一输出m码,执行完当前定位动作后就停止,是不是m码引起的?
不输出m码就不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C(2007-07-10):
我也第一次用20GM
没有用过。。

网友D(2010-09-09):
没用过,想用一下试试。不知道作高速插补定位用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