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教台达VFD-A变频器显示“OU”......

楼主(2007-05-11):
请教李工:我现在手中有两台台达VFD-A,1.5KW220V的变频器,一台上电就显示故障代码“OU”,可能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请教重点应该查哪几个元件?在哪个位置?还有一台故障现象是上电LED没有显示,风扇也不转,但驱动板上有个红色的LED是亮的,请教李工或各位老师知道故障原因的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查一下正负15V的滤波电容是否坏掉,电容容量是470UF/10V的,把这两个电容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显示是开关电源未起振,查一下开关管2717是否坏掉,若是好的测一下振荡IC2842是否好的,这种故障不是难仔细测一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zsk830103指教!我先按您的指点查一下.

楼主:
谢谢zsk830103!按你的指点已经修好一台,固然是两个470uF/10v的电容的祸.现在还有一台未修,经检查是开关管,压敏,电容,电阻好多元件都炸了,还有一个编号为“DD9”的贴片元件也已经短路,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可以用其他的元件代换吗?再次麻烦你了,请指教.

网友B(2017-10-10):
我修一台故障现象相同,更换两个470uf/25v电容后,变频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