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故障求救FL15

楼主(2007-05-11):
我有一台ABB400系列的变频器上电报FL15接地故障,现更换主控板,故障未消除.现寻求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你的机器是 驱动板上的那个小板 门极驱动片坏了

网友B(2009-08-30):
我有一台ABB400系列11KW的变频器上有时间电报FL15接地故障,有时间不报,不报的时候运行一切正常,恢复了出厂值还是老样子,向高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