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什么是WINCC冗余啊?

楼主(2007-05-11):
请教:什么是WINCC冗余啊?是不是用两台WINCC操作站就叫WINCC冗余啊?两台操作站的WINCC授权怎样安装啊?

楼主:
大侠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A:
WinCC冗余就是两台计算机各装一套WinCC,同时与现场设备(如PLC)通讯,两台计算机之间通过局域网连接,使用WinCC冗余软件(需单独订购),可以实现两台计算机WinCC项目的同步,包括数据归档、报警归档等。

楼主:
两台操作站用DP串联后再与PLC用DP通讯连接,这叫不叫WINCC冗余啊?

网友B:
你提出的问题倒是有点冗余
一个问题提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