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伺服的采样频率与控制性能的关系

楼主(2007-05-11):
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发现采样频率在200ms和400ms的时候,控制性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知之间具体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电流环的带宽跟系统之间的关系,实际中带宽越大越好。

网友A:
“采样频率在200ms和400ms”那个环的?这么大的采样间隔,对于绝大多数伺服而言,都该进入开环运行状态了,控制性能不发生很大的变化才是怪事。合理的位置环采样间隔应该至少控制在10ms以内,通常取8ms,4ms,2ms,1ms等,有的取0.5ms,0.25ms,甚至100us或更短的也有。

电流环带宽一般不低于2KHz,不知楼主想指导它与系统的什么性能之间的关系。带宽很高的系统,大概成本也会不低。适可而止,适用为度。

楼主:
我们所测得的电流环带宽只有800HZ左右,这个带宽跟机械系统带宽有什么联系?

网友A:
电流环带宽一般与机械系统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取决于驱动和电机的电特性,比如电压,电感,也与PWM频率,算法等有联系。

“测得的电流环带宽只有800HZ左右”,不知测试方法和电机的具体情况如何,比如功率,绕组电感。800Hz也不是不可用,关键看你用在哪儿?具体需求是什么?

楼主:
电流环的带宽是驱动器自己测得的,copley amplifier在使用的时候自己调节电流环并测出带宽。最后得出三组电流环参数及对应的频率可供选择,分别为高,中,低。我们默认都选中档,就是没搞清楚这个带宽对整个控制系统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
另外,很抱歉,一开始我提到的控制卡采样时间应该是200微米和400微米,是我搞错了。那时做位置环的。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A:
“就是没搞清楚这个带宽对整个控制系统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看你用在哪里,如果外环频响要求很高,则电流环也必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