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松下电机运动控制精度的控制!!!

楼主(2007-05-11):
原先我们采用步进电机。现在改为松下得A4系列伺服电机,在进行X,Y方向的插补运动时,走出得轨迹不光滑(有点像波浪纹)。以前用步进电机时没有这种现象,即使是现在用了松下电机,如果只沿X,或者Y运动时,也不会有这种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伺服电机设置的原因?(机械采用MPC02运动控制卡)
(还有一现象就是,当机械运动速度越高的时候,则波浪纹越不明显,而速度越低的时候,反而非常的明显)。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根据你信中描述的现象分析,如果以前在相同的系统,包括机械结构和上位控制卡,用步进运行没有问题,而换伺服后出现问题,且问题的表现还与速度有一定的关系,则建议依此检查一下内容:
1.上位运控卡的插补输出当量有没有改变过?
2.伺服是否采用了电子齿轮功能?
3.伺服是否对输入脉冲进行过分频?
4.机械结构有无调整过,运动起来的平顺程度和阻尼有无变化或异样

如果上述方面都确认没有问题,或变化,则初步判断应该是伺服参数设置不合适,出现了异常明显得低速爬行现象,建议增大位置环或速度增益,不过要保证不出现电机震荡,一旦震荡则表明增益又过高了。另外,建议请机械工程师帮助确认机械传动系统的情况,预紧或阻尼不要太大,并尽力消除反向间隙。

至于速度高时的平顺现象,应该与高速下的惯性运动特性有关,即动量大了,扰动的冲量影响势必显得小。

网友B:
第一次用伺服,效果还不如步进,很正常。伺服的性能是靠参数调出来的。而参数调整,有理论、有方法,但是,一定还要有经验。

您所说的高速与低速?大致是什么速度?“波浪纹”幅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