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卖无线低功耗的远程测控终端?

楼主(2007-05-11):
   现做一个油井测控工程,需要一些低功耗的测控终端,如果有这样的产品请给我一些资料和具体的价格.

                                    冀东油田采油公司技术部

楼主: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RTU-1600 系列低功耗可编程远程测控终端集成强 大、灵活的通讯功能,可以通过卫星、无线基站、 电话线、GSM/GPRS/CDMA1x等方式实现远程数据传输;配备丰富的I/O资源,您可以真正地感受到采 集、控制、通讯all in one的服务。特有的低功耗到 100μA技术以及全金属外壳、高可靠的工业设计, 为您提供宽范围的供电、超低温、高湿度的运行保 证,使其能够在任何有功耗限制场合下可靠地工作,适合各种苛刻的应用环境。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部:梁先生

                         010-62368708-862

网友A:
我不知您要测量哪些参数,我们已经实施系统
    1.低功耗压力变送器,2个:测量供回水压力及差值
    2.温度 PT100  一个
    3.低功耗“GPRS通讯模块”+ 三路信号输入 + 电池检测
    4.可充电锂电池
    5.目前是:每5分钟测量一次数据,每20 分钟发送一次数据,大约可用的天数在:270天之间。

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

网友B:
   油井远程测控现在在国内各大油田都逐步的采用,所采用的方案各有不同,都存在优缺点,我公司有集成数传电台、I/O于一体测控终端,功耗一般为500毫瓦,最大为5瓦,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大于80000小时,我们在西北油田有很多应用的.如感兴趣请联系EMAIL:william@elpro.com.cn

网友C:
可以和易控微网联系
www.econtrolnet.com

网友D:
国内首家推出低功耗数传电台,军工品质,在油气田方面应用广泛。

联系电话:0755-83475365     王工

网友E(2008-09-25):
RS6011G无线远程监控终端
技术方案产品简介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采用了先进的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多CPU集成技术、嵌入式工业芯片组和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稳定性强、可靠性高、实时性好、环境性广、功能强大,是一种集遥测、遥信、遥控和通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一代远方测控终端。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集成了模拟信号采集、过程IO控制和无线数据通信于一体的高性能测控装置,可以直接接入标准变送器信号或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电平信号、干触点、脉冲信号等,是小规模过程信号实施无线测控的最佳手段。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多点组网的方式非常灵活,既可以选择简单方便的GSM SMS短消息方式,也可以选择高效实时的GPRS网络方式。监控中心的建立也是非常容易,目前流行的组态软件都可以直接接入,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二、终端外形及操作面板
终端操作面板的主要部件如图1所示;
图1 RS6011G终端图
三、工作原理
终端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不同的模块化组合;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工作原理框图
终端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数据处理部分、数据采集部分、控制部分、GPRS模块部分等,具体描述如下:
3.1 数据处理部分
RS6011G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
3.2 数据采集部分
3.3 控制部分
输出控制部分由控制输出预动作部分和控制执行部分组成,控制输出采用主处理器与协处理器共同执行方式,通过多次数据确认保证控制输出的可靠性,防止控制误动作。
3.4通讯部分
通讯部分采用模块设计,配置GPRS模块,通讯连接可靠;
四、终端主要特点
4.1 GPRS无线通信组网,支持TCP,ModBus TCP,UDP,DHCP,SMTP,POP3,HTTP,FTP,PPP等协议;
4.2采集传输控制一体化,提高了系统可靠性,降低了成本;
4.3采用超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
4.4内嵌看门狗,不死机,掉线自动恢复;
4.5网络连接显示;
4.6标准工业接线端子;
4.7大容量用户数据缓存区,支持大数据量传输;
4.8传输速率高,成本低;
4.9高强度铝合金外壳和安装孔,安装方便;
4.10工业级品质保证,性能稳定可靠;
五、技术指标
所选模块          SIMCOM
外型尺寸          120x80x25mm
工作环境
模块工作温度         -35°C~75°C
湿度范围             0-95%,非冷凝
电源
电压范围             DC5V~26V
标准电源             DC5V/1000mA
功耗
通信时平均电流100mA@+5VDC
空闲时35mA@+5VDC
接口
输入                 4路模拟量,4路开关量
输出                 2路继电器
天线接口          50Ω/SMA 阴头
接收灵敏度        -104dbm
SIM             3V
用户数据接口     RS-232/RS-485/TTL(DB9)
波特率            300~115200bits/s
六、基本功能
6.1配备多种接口资源:包括模拟信号采集、开关量输入、输出、脉冲信号输入等;
6.2 支持一路RS232/RS485方式的用户数据接口,可接入PLC等各种设备;
6.3 短信数据传输或GPRS实时在线传输方式
6.4 GPRS 远程在线设置和短信息远程设置功能
6.5 用户可以编程的量程转换和报警上下限设定;
6.6 内设工业时钟,精确记时;
6.7自动定时上报和事件触发上报功能;
6.8 内置大容量FLASH存储器,数据自动记录,支持历史数据检索;
6.9 板载工业级GSM/GPRS/CDMA通信模块,方便用户选择GSM、GPRS或CDMA组网方式;
6.10 提供用户设置软件,开放式接口,方便与组太软件及其他软件连接;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庆(销售部)
0592-5788902  13950192325
E-MAILlgqrs@126.com
欢迎光临:www.xmrs.net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2009-11-05):
唐山平升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微功耗测控终端。

电话:0315-3858021,传真:0315-7746232。

网址:http://www.data86.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