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Q系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1):
三菱Q系列PLC的USB接口是否要装驱动程序呢?很郁闷!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我有一根USB编程线却读不了韩国设备上的三菱Q 系列的PLC程序,却可以读日本设备上的PLC程序,什么原因呢?一般USB接口怎么用啊?
是否要改什么设置啊?

网友A:
需要的 找到你的GX-DEVELOPER的目录\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是GX软件自带的。

网友B:
上边说的对

网友C:
读不了的是因为有密码了!QQ:38680350

网友D:
要装驱动

网友E:
不会的,如果能读日本设备上的程序,说明驱动已经装了啊。是不是通讯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F:
如果能读日本设备上的程序,说明驱动已经装了,應該是設定有問題

网友G:
软件版本,可考虑下?

网友H(2008-05-28):
谢谢1楼,正好用到.

网友I:
jutju kiyi yiyui iui iu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