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求救!

楼主(2007-05-11):
我现在主攻西门子PLC了,比较有劲哦!
现在开始看程序了,遇到不少的问题,
ROUND是什么指令?有人见过吗?
S7-200使用Step 7 Micro/Win,S7-300使用Step 7 Step by Step 软件,他们通用吗?
我发现后者比前着强悍多了。
谁有Step 7 Micro/Win的手册吗?针对Step 7 Micro/Win的资料有吗?有的话给我一份可好了?
E-mail:kong.lingchang@china.saurer.com

网友A:
激情可嘉,定有所成.
你需要的资料在自助资料库里有.

楼主:
怎么理解中断分离指令DTCH EVENT?它和有条件中断返回指令CRETI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教!

网友B:
DTCH EVENT指令后,相应的中断程序就不能在执行
CRETI指令后,只是这次中断返回,下次中断还会执行相应的中断程序.

楼主:
得解:ROUND是取整指令,手册里面有的,不好意思,见笑了,没认真看书!谢谢渐渐明白!

楼主:
理解“渐渐明白”说的,好象有点意思,再到程序里看时还似乎不明白,其中“相应的”具体指那段中断程序啊 ?能不能有例子分析一下啊?在下实在愚钝!

楼主:
怎样理解逻辑进栈LPS、逻辑出栈LPP、逻辑读取LRD和载入堆栈LDS?直白一点解释,拜托了,个位!

网友C:
感觉你好有动力呀,支持一下.

网友D:
你用梯形图就不用考虑进栈,出栈指令了。
那些指令是给STL高手用的。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堆栈。它是用来存放用户中间变量的。
用STL编程比较复杂的逻辑就要用到该这些指令
前面三个指令用的多一点
载入堆栈LDS指令用的可能性极少
西门子200和西门子300区别就比较大。
200好学。300功能强悍。
加油!

楼主:
实不相瞒,偶现在看的就是用STL指令编写的程序,用STL指令是有程序的,换成梯形图就成空网络了,咋回事啊?
可能公司直接要我进阶高手吧!有压力哦,支持我!FIGHTING!

网友E:
请注意:并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化为LAD

网友F:
等你会了以后,会发现失去意义了,也说不定哦,
象当年的我啊,呵呵

网友G:
很遗憾,不懂西门子的PLC。

网友H:
有机会学习300的PLC,我们现在都在搞400的,其实300中的编程比200的编程要复杂的多,比如我用SCL,(注意:不是STL),它是P语言编程来处理逻辑运算中的运动控制问题,还有用GROPH来编程,这都是很适合入门者编的方法,用STL编程适用于OB块,因为有些逻辑性运算的编程是梯形图无法编译的,也就是像LMHX说的,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化LAD,相反,所有的LAD都能转化STL,高手编程都用STL,我不是高手,只会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