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我的热电偶测的准不准?

楼主(2007-05-11):
我现在要用K型热电偶测发动机汽缸的排气温度(大概在500上下不超过600)用PLC处理信号 但是我怎么知道热电偶给出的信号就是对的了呢 也许热电偶本身精度就不行呢。------------

网友A:
这个有量具检测的部门呀,你去找找他们吧。

网友B:
用其它的测温设备校核一下看看读值是不是一样。

大菜鸟!

网友:
把你的测量用具(热电偶,仪表)送到当地技术计量监督局鉴定一下就行,他们会给你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和证明的。

网友C:
K型热电偶能否用在1100度?1100度为什么用SK型热电偶?

网友C:
K型热电偶能否用在1100度?1100度为什么用S型热电偶?

网友D:
换个新的热电偶测量,然后比较一下。送检不现实,太麻烦又无效率。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
用远红外测温仪测一下,比较一下.

网友G:
两个比较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H:
   楼上说的对,最简单笨一点的办法就是换个新的两个比较一下,要不你就校验一下用标准仪器。

网友G:
楼上大哥,你今天顶了很多下了,哈哈

网友I(2007-08-13):
一个K偶2000多,哪那么多备件,不懂一边呆着去,

网友G:
2000多的东西一定没有备件吗,兴许人家用的地方不止一处,OL一万多一台我们还备了好几台呢,,好象楼上在小作坊里干没见过那么贵重的配件,谁对谁错无所谓,关键是这种口气说话好像没受过教育啊

网友J:
一个K偶2000多就没备件了?
贵的部件也是重要的吧,(一般情况下),还能不购买备品???

网友K:
用远红外测温仪测,或借一个测侧

网友L:
出厂,厂家是校验过的,如果怀疑,我觉得,用另外一根,对比一下,如果相差大,必然有问题

网友M(2007-10-04):
电位差压计

(: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样的  要是应用的不好 就容易产生误差 K分度的热偶可以测1200

网友N(2008-03-21):
找技术监督部门检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