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CANOPEN 区别

楼主(2007-05-11):
小弟刚遇到壹个问题,现场设备用CAN总线,但是要用上位机监控,只带MODBUS接口和以太网接口。刚开始用,求壹只用做简单设置就可使用的网桥。注:MODBUS做主

楼主:
刚开始学习,CAN和CANOPEN有什么区别吗??请不吝赐教!!

楼主:
只有自己顶了。晕!

网友A:
和我联系,只要用一个我们的串口转总线的通讯协议转换网关就可以解决问题。